发财
fx3u+485BD 与f740变频器通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11-19):
fx3u+485BD+485ADP连接 触摸屏和变频器。485ADP连接触摸屏ok
现在我想通过485BD连接变频器,想通过设置 plc参数的方式 直接通讯,
就是不想用设置d8120和RS指令
我的问题是:在PLC端这样设置可以不?
485专用协议,9600 7 e 1, 和校验,有lfcr,站号1
在变频器端响应的做了设置,站号2
想在plc中直接通过extr k12 k2 k2 d90的方式直接读取参数
这样可以不?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485bd的电阻到底设多大?

网友A:
extr是2N的通信指令,3U用IVRD。电阻设110欧。具体怎么编程看说明书。

楼主:
总算看见高人了
485bd 不是说 四线连接采用 330,2线连接采用 110 欧姆电阻吗?
不过我也奇怪,变频器端确实110

楼主:
能在PLC端直接设置 plc参数的方法 然后使用 通讯指令,而不使用d8120进行通讯吗?

网友B:
用FX3U的专用通信指令就行。。。

网友C:
我也试一下。

网友D:
这样简单了,我也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