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plc和电脑连接前 ,要断开电源连接吗?

楼主(2011-11-19):
各位师傅 大家好 我是个新人 我想请教下:电脑和PLC连接的时候,都要断开电源连接通讯线,然后再都打开电源操作,是吗? 谢谢请教!!!!

网友A:
为了保险起见,最好不要带电插拔通讯线,只要PLC或者电脑有一端的电源是断开的就行了。

楼主:
谢谢指教!!!设备在运转的时候关电源很麻烦的,你的意思是连接的时候电脑关机,连接好后再打开电脑电源,是这样操作的吗?

楼主:
电脑和PLC连接的时候步骤应该怎么做???

网友B:
看编程电缆质量

网友C:
把电脑关机,所有的联接好后再开机就可能以了,

网友D:
一般情况是这样 不过我经常忘了关电源就联机了 好像也没事

网友E:
我给三菱FX下载用的是USB线,我平时都是只是把软件退出后即把编程线拔下来了,但也没发意外,看来我以后还是小心点了好。

楼主:
把电脑关机,所有的联接好后再开机, 再打开PLC文件吗?

网友F:
还没有这样做过,这样做太麻烦了

网友G:
保证一个原则,如果有光电隔离的电缆,带电插拔不会有太大风险;
如果是直接电缆连接,最好关掉一边为好...

网友H:
先断掉一端为好。未关软件加带电拔插我烧过两台日本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情况是这样 不过我经常忘了关电源就联机了 好像也没事
并非每个闯红灯的都出过事。

网友I:
电好是养成良好的断电操作习惯,偶尔出了一次问题也是麻烦。

网友J:
不通讯中可以吧。。。我都是这样做。

网友K:
我重来都没有关过电。。。。。都没有发生过意外!!

网友L:
断开一边比较好

网友M:
我重来都没有关过电。。。。。都没有发生过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