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报警输出

楼主(2011-11-19):
那位大虾 能帮帮忙,做一个触摸屏报警输出,例如,温度或压力到时输出,怎样才能记录下当时报警的时间可以拱以后查询.谢谢~~!

网友A:
用触摸屏脚本去做就可

网友B:
有得触摸屏上有报警记录元件,配置一下可以直接使用,没有的话只好用脚本了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