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以太网模块QJ71E71上的COM.ERR灯问题

楼主(2011-11-19):
如题 我公司设备上的PLC是三菱的Q系列PLC,以太网模块上的灯COM.ERR有时亮有时不亮 不太了解这个请师傅指教下

网友A:
没关系,我的也出现过,不过不用理它就行了。如果你看他不爽,就在诊断里面把ERR灯点灭就好了。不影响通讯。
下载积分:+2(80工控)

网友B:
可能是通信超时,只要能用就不用管他。或者把通信时间加长。
下载积分:+2(80工控)

网友C:
顶1楼的,上次我的QI71E71的COM灯也亮的,后来直接在诊断里强制熄灭了。没什么问题
下载积分:+2(80工控)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网友D(2021-05-15):
您好,想问一下我的不会通讯,对比其它机台,就是那个open灯不会亮,不知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