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19):
The installed version of GX Developer does not support or it not installed properly. Cancel this installation.

网友A:
引用楼主dargonsbdx于2011-11-19 21:15发表的 GX Configurator-AD英文版安装出了个错误,现GX Developer 为中文版 :
The installed version of GX Developer does not support or it not installed properly. Cancel this installation.

1.确认你的GX软体是否安装正常,可以尝试重新安装试试,另CONFIG软体需安装GX同一路径中
2.安装英文版GX软体来解决此问题

网友B:
我是中文GX Developer,英文AD.DA之类的混合安装的,并且也没再统一路径中,但完全没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为什么会这样呢

楼主:
重新安装GX 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