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2011-11-19):
现有机械手需改成步进电机左右移动,需用触摸屏设定速度和起始点和终点,求程式该咋样写.三菱fx1n用y0,y1.控制步进电机速度和方向。急用。谢啦。

网友A:
有PLSY PLSV DRVA ERVI,看你想用哪种?各自的功能一样,都是 Y0是脉冲 Y1是方向

楼主:
plsy.用触摸屏设置起点和终点不会用,也找不到资料,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B:
用相对定位或绝对定位方式控制,不过我个人比较喜欢绝对·定位控制。

楼主:
不会用呀
请您指教

网友C:
绝对·定位控制怎么做

网友D:
速度你就调节脉冲的频率,方向步进电机驱动器上不是有的啊,通向左,不通向右,到了位置用free锁死就好了啊,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