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三菱触摸屏上设置密码限制进入参数设置页面

楼主(2011-11-19):
我想在三菱GT1050人机上设置密码,有的重要参数不被随意修改,越简单越好,类似于WINVIEW 上的PLC控制,当密码跟指定数字相等时驱动触摸屏改变当前画面,密码放在PLC里面;也可以像是Proface里面的脚本一样,密码放在触摸屏里面。
哪位有没有用过三菱的触摸屏设置密码的,请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我用安全等级设置了,输入正确的密码进入但是退出之后,再进入时竟然不需要再次输入密码了,直接进去了,我想每次都要输入密码。 以前用别的触摸屏时用的是PLC控制,但是三菱触摸屏中的表示切换画面和当前画面的寄存器是什么的,是D0? D4? D8?我都试过,就是不行。

网友A:
需要设置在返回上一屏的同时清除触摸屏进入密码存储寄存器内容才行或修改密码等级。

网友B:
你初建工程时不是默认一个画面寄存器吗!
宜宾工控

网友C:
不好整啊,还好啊

楼主:
已经弄好了,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实现的方法很多种,用等级,用触发控制,用寄存器控制画面切换都可以。

网友D:
我也正需要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网友E:
楼上的能不能教教我啊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