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三菱F47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1-11-19):
我有一台三菱F470变频器控制补水泵,管路上接有远传压力表(400欧),反馈给变频器,接在2.5.10端子上。现在情况是压力稳定在3.6MPa,频率40HZ,频率能随压力变化,但是我想让压力稳定在4.0MPa,也就是频率在45HZ左右,参数Pr128-Pr133之间的都调试了,没有效果,请问高手怎样解决?
说的有点啰嗦,是不是三菱变频器外接的阻值应是1K欧?那么400欧的表怎样调整参数?

网友A:
调节你的远传压力表是压力变为4.0MPa不就可以了吗。
别的就先不管吧。

在东莞市

网友B:
调节调节你的远传压力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