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AST3301W-B1-D24紧急求助

楼主(2011-11-19):
今天第一次使用PROFACE触摸屏3000系列,型号为AST3301W-B1-D24,使用软件是PRO-EXV2.7版本,我没有使用下载线,就直接采用USB方式下载程序文件,在软件设置号了USB启动数据文件,把USB插入触摸屏,按照手册指示按左上角和右下角,始终没有反应,触摸屏始终显示语言选择英语和日文,该怎么办啊,折腾了到现在,

楼主:
一直就没有进入模式选择,急啊

楼主:
都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英文提示要下载运行系统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B:
老兄,这个是新屏,首先要下载程序,你才能进离线模式。老老实实的用数据线下载吧。

楼主: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在供应商那里借了根下载线,已经搞定问题,设备也发货了,感谢,先把调试记录奉献给大伙,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下载积分:+1(王志勇爱媳妇) 好人!

网友C(2012-09-2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啊,怎么弄的,那位能不能说的清楚些,新手太菜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