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一个按钮控制两个输出

楼主(2011-11-20):
一个按钮控制电机的高低速的控制,plc控制,哪位能提供一下程序

网友A:
是我看错啦,还是你打错啦。应该选择档位开关吧!
努力!

网友B:
按钮或PLC都不能直接控制电机的转速。
不明白你的意思。你的电机是双速电机还是需要变频器控制。怎么能随便写个程序呢。能对得上吗??????

在东莞市

网友B:
LD X0
PLS M0
LD M0
ANI M10
LDI M0
AND M10
ORB
OUT M10
LDI M10
OUT Y0
LDI M10
OUT Y1

在东莞市

网友C:
电机是双速电机啊

网友D:
不明白也不会做
谢谢老师

网友E:
我是初学的,好象有个叫交错输出的命令不知合不合你的意思。

网友D:
是交替输入指令
谢谢老师

网友F:
FNC66 ALT:
由一个输入原件控制一个输出元件的动作状态反转,每输入一次(脉冲)输出元件状态反向一次,应用时注意连续执行时会受到系统扫描时间的影响,造成输出的闪烁,建议输入用上升或下降沿

网友G:
是写错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