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耗电量,功率计算请指教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11-20):
大家好:
我想计算一设备在正常运行时的耗电量,用钳形表在断路器(总开关)出端测出假如电流为30A,那么功率的计算公式是不是P=U* I 如果不是这么算的话,那么要如何计算?
请指教 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负载是单相或三相。
单相P=U相I相COSφ,不考虑功率因素的话P=UI成立
三相P=√3U线I线COSφ=3U相I相COSφ
下载积分:+5(283276325) 谢谢,功率因数要如何算?

网友B:
如果是三相的应该是UICOSΦ,U为线电压380V
设备耗电量,功率计算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