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0):
现象:将正常运行的机器的程序下载到新的机器,触摸屏上很多数据都没有,启动停止动作正常,模拟量模块没有输出。且一运行模拟量模块就量ERC红灯。把I/O表和特殊模块重新设置也是一样。现手上有两个CPU,但是相同的程序下载进去出现的故障现象不一样。

楼主:
怎么没人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A:
DM数据在正确的CPU上传上来,再下载到需要运行的CPU里,应当可以了。

楼主:
老大,什么是DM数据,第一次弄OMRON的PLC,我是将数据线连好点击自动在线,钩选IO表和特殊单元设置传送后自动上在程序,上载是显示成功的,然后将数据线插到新的CPU,点击传送到PLC,选择全部传送的,下传也是显示成功的。然后点击运行,设备启动运行都没有问题,就是触摸屏部分没有数据,模拟量模块也没有输出,且一运行模拟量模块就亮ERC红灯。

网友B:
可能你的这个程序的模拟量扩展模块,需要用编程软件设置,不是编写在程序里面的。

楼主:
版主,我将要下载程序的机器的模拟量模块放在运行的机器上是没有问题的,能正常运行。

楼主:
希望大家来出点高招,帮帮忙!

楼主:
将正常运行的机器的模块装到新的机器上也是一样的现象,是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将要下载程序的机器的模拟量模块放在运行的机器上是没有问题的,能正常运行。

那就直接证明了  你的这个程序的模拟量扩展模块,是用编程软件设置的,不是编写在程序里面的。

楼主:
版主大概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将有问题的机器的两个模拟量模块AD041-V1和DA08V装到正在运行的机器上不需要经过任何设置就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概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说的意思是将有问题的机器的两个模拟量模块AD041-V1和DA08V装到正在运行的机器上不需要经过任何设置就能正常运行。

早明白你的意思了。而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
只要你的任何一块新换的 模拟量模块   ****地址设置正确****,换到正常的机器上,都可以正常运行的。

因为你的能正常运行的机器上的  ---模拟量控制程序 --- 是用 --- 软件***设置***  --的,  而   --- 不是用软件***编写在程序***  --  里的。

这台本子没装OMRON的软件,否则截图给你看,估计你就明白了。

楼主:
虽然还不是很明白,还是先谢谢版主,我现在的情况是DA8V模拟量输出模块有三路能正常输出,就是不知道用软件怎么设置模拟量,是不是和触摸屏上的设置有关。

楼主:
现在机器能运行,传动三个单元输出,且也能正常有升降速,其他还有一路是传动的,另外四路是通过触摸屏设定固定的速度,且有反馈速度信号到AD041-V1模拟量但输入模块,在触摸屏上显示。但是这五路都没有输出,这个模拟量模块怎么设置还搞不来。望大侠帮帮忙。

楼主:
这是意大利磨毛机2004年买来放到现在才装,现在厂家都找不到了,以前的厂家也被别的公司收购。真是

网友C:
特殊模块手册你看了吗?

网友B:
我这边可能因为河蟹原因,开始封锁网络了。为了回答你的这个问题,专门抓图,模拟量模块的设置。[不是编写在PLC程序里面的]

网友A:
版主的是模拟量模块的设制,设置正确,下载即可。也可再程序中设置DM参数设置。其余参数必须上传DM参数,再下载。

楼主:
我也是在那里面设置的阿,八路设置都是一样的,现在是一、二、三路有正常输出,四、七路有输出但太大不正常,五、六路没有输出,八路输出数据正常,但端子上没电压输出。用电脑监控程序,传动四个单元CH1、CH2、CH3、CH8数据升降都正常,就是CH8端子没电压。CH4、CH7的数据

楼主:
CH4、CH7的数据明显大于正常的又数据,而CH5、CH6又没有数据,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都说很简单可就是不知道怎么弄,国内过来两个工程师还打了很多电话还是没解决,现在的情况是触摸屏里的所有数据动作都正常,就是模拟量模块没有输出。输出模块也不报警。

楼主:
我用的是本站下载的9.3绿色版软件,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不是跟软件有关,我用7.3的也试过还是一样。

楼主:
问了很多搞OMRONPLC的人都说只要全部上载全部下载就行了,可就是不行,看来没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我将正常机器上的CPU和特殊模块装到新机器上能正常运行,将其程序完全上载再下载到新的CPU就不行。

楼主:
把CPU里面的内存全部清除并初始化再下载程序进去后现在触摸屏上所有的动作和数据都有了,启动运行也不报警,就是模拟量模块还是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