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报警该从那些方面解决

楼主(2011-11-20):
第一次用1PG模块,下载程序后,按伺服转动按钮,伺服不懂,查看PLC,发现1PG上ERR指示灯闪烁,在监控BFM#29的数值是0,这程序原来是FX2N用过,现在电柜安装的是FX1N,会有影响吗,

网友A:
应该没问题!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换了PLC后问题得到解决.不知你的情况与我是否一样.

网友C:
应该没影响啊!你还是检查你的程序是不是有问题,PLC的脉冲有没有发出,1PG是否已经接受到脉冲,如果没问题的话,1PG上的指示灯应该有指示啊!一运行就显示ERROR,那当然是有问题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D(2012-01-06):
看程序中某个变量数是否设置错误(过大或者过小)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E:
查一下程序看看

网友F:
查看程序中某个变量数是否设置错误

网友G:
在电脑软件上先转换从FX2N转FX1N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