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无法连接PLC

楼主(2011-11-20):
如题,CP1E软件显示安装成功,驱动什么的都提示完成,软件界面可以打开,自动连接时老是显示无法连接PLC,请指教!谢谢!!另外,9.3版本的CX-P软件能用在CP1E上吗?谢谢!!

网友A:
9.3的可以

网友B:
要另装驱动

网友C:
USB驱动未安装!

网友D:
CX-P9.0支持CP1E的USB,不支持232编程,只要升级成CX-P9.3就是可以支持COM编程

网友E:
CX-P9.3就可以了

网友F(2012-03-15):
只要升级成CX-P9.3就是可以支持COM编程

网友G:
软件安装好后再安装驱动才行,9.3是可以,我也感觉CP1E与电脑连接不稳定,经常出错,

网友H:
官网上有!!!

网友I:
连接好后,看设备管理器里有没有PMRON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