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数据寄存器的地址读出来

楼主(2011-11-20):
比如数据寄存器的地址为D502.怎么把502放到另一个数据寄存器中

网友A:
LD M8000
MOV D502 D0
D0中已经接受了D502中的值

在东莞市

楼主:
你理解错了,不是D502的值。是D502的地址。502这个数移动到另一个数据寄存器。

网友A:
LD M8000
MOV K2 V0
LD M0
MOV D500V0 D0
看下是你想要的吗

在东莞市

网友B:
用变址吧

网友C:
间接寻址啊,三菱的我没用过,OMRON的我用过,寻址加*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