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100

楼主(2011-11-20):
松下VF100变频上下按钮设参数不能用,是什么问题?按参数号就可以

楼主:
是否设了参数禁止写入,但说明书找不到。。。。。。

网友A:
官网上有说明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