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BD通讯模块

楼主(2011-11-20):
FX-2N上连接了一个232BD通讯模块,PLC的编程口RS422与触摸屏连接,但调机时要断开摸屏连接电脑监测不到触摸屏,没有用过通讯模块不知怎么使用才能进行PLC和触摸屏同时监测。请指教

网友A:
232BD通讯模块可已啊

网友B:
用232的线与电脑的串口连接,D8210里面要为0,电缆线做法和触摸屏232口与电脑的一样。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请问怎么用,要编通讯程序吗?没用过不知具体咋做

网友C:
如果用三菱的GOT,PLC的编程口支持透明连接。

网友D:
你触摸屏和PLC用BD板232通讯,编程口就可以监控了吗

网友E:
232BD需要电脑上也是232口,使用RS232线缆即可连通。2-3 3-2 5-5的接线方式。

网友F:
参考232BD手册,里面有例程的

网友G:
方案一:
用232BD连接屏
编程口连接电脑
方案二:
用232BD连接电脑
编程口连接屏
均可同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