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两个屏控制一个PLC该用哪种通讯方式?

楼主(2011-11-20):
如果我用两个屏控制一个PLC,屏有232 485口,PLC只有串口.是否要加通讯模块吗?

网友A:
可以把两个屏互联对一个PLC,具体的可以看看屏的说明书,一般都有介绍

网友B:
国产信捷有两个通信口。
我用得时候是一个编程一个连接触摸屏
不用拔线。。

网友C:
1屏通过422连PLC,2屏通过232连1屏

网友D:
4楼的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E:
西门子的S7-200可以直接和2个屏通讯

网友F:
4楼的方法不错,否则你就是加一通讯模块,不合算
绿色的微笑

网友G:
4楼正解!

网友H:
但是按四楼的方法,后一个屏的数据采集是通过前一个屏。这样的故障率会不会有点高
人的一生最要紧的只有几步.尤其当你年轻的时候。

楼主:
等待更详细的回答,如果是屏与屏该如何联

网友I:
是的,必须加个模块啊

网友J:
可以屏与屏通讯

网友K:
最简单的,用西门子S7-1200,走PROFINET,即可搞定!

楼主:
顺便也问下,一个步进驱动器能可以拖两个马达吗?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考虑到加定位模块成本较高,能否用晶体管输出口来控制步进,速度要求不是很高,
PLC本身有二轴功能,另外要加步进,输出点数有多的.轴不够

网友L:
初来乍到,只有学习的份了

网友L:
以后要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