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电机,热继电器一起烧

楼主(2011-11-21):
公司机床内有个转盘分度电机,频繁启动,15秒一次,电机额定电流1.2A ,前天电机和热继电器一起烧了,然后换了一个相同的电机,昨天电机和热继电器又一起烧了,热继电器电流调至1.2A。电机烧毁后电机很热。没有过载,缺相现象,求帮助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应该和频繁启动有关

楼主:
相同的机子有五台,其他机子都是好好的,就那一台烧,机床才刚满一年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B:
应用电流过载继电器

网友C:
请楼主检查机械部分引起的过载烧毁电机。

网友D:
保护电路啊有问题,一般电机太热,会保护的

网友E:
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也可能电路有故障,检查电压,电流。

网友F:
作为频繁启动电气元件,我们都知道在启动那一瞬间电流最大。估计可能热保护滴质量问题吧,本人也是新手。如果有不对,请大家指点。 互帮互助,共同进步。
努力!

网友G:
分度电机最好买进口的 ,不要修了。

网友G:
还有从头到位检查你的线。是否有断是非断的现象,和螺丝端子松了。等等,你的热继不是1.2了,因为他频繁启动调大点。启动电流很大的。调到1.6以上试一下。

网友G:
注意你的接触器,拆开看看,是不是里面的触电有无烧坏的现象。

网友H:
应该是保护电路有问题,没有保护过载和堵转,断开热继控制触点看能不能切断电路
柴华

网友I:
应该要仔细检测保护电路和机械部分

网友J:
应该是频繁启动导致电机过热,重绕的电机质量有问题,建议还是买新的进口电机。

网友K:
这种情况可能是负载有问题。另外可加装过流继电器作为第二保护,当然必须还得加时间继电器来避开启动电流。

网友L:
电机频繁烧毁,一定要认真仔细检查控制电路,特别要注意那种接接触器触点触不良的,接线端子松动,电源缺相。

网友M:
换一个间接触器

网友N:
看似简单的问题,却有点头晕,建议采用原厂配件看看,本来频繁动作,电流冲击就大,又要达到保护功能,电流又不能设得太大,国产材质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O:
热极电的问题
谢谢老师

网友P:
重点查机械部分

网友Q:
再好好查查线路和机械部分

网友R:
先检查机械传动部分是否流畅,有无卡阻,再检查空开、接触器、热继、电机线、接线柱、电机。还发现不了问题,请通电测量电压、电流,通断几次,认真观察,问题总会出现。

网友S:
可能有接触不良现象,工作时造成的缺相,在工作时分别测相电流,才1A的电流,因该是不可能轻易烧毁的。在电机上增加温度保险后再测试。

网友P:
把接触器换成固态继电器

网友T(2012-02-02):
估计有缺相的现象;因为1.1千瓦电动机缺相也运行的

网友U:
1、机械部分有问题,因频繁起动,不易测电流,一般只能初步判断
2、电机是否有质量问题
3、热继电器是否型号小了,可装大一个型号的

网友V:
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也可能电路有故障,检查电压,电流。
wananjushi

网友W:
看看你的电机线可接错了,还有可能启动电源过大

网友X:
电机拆开看,缺相还是过载

网友Y:
应该和频繁启动有关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Z(2012-03-08):


网友AA:
启动这么频繁,应该有一个限流的!
感谢每位朋友! 承接plc柜、电气柜设计、定制。触摸屏组态、调试。 蓝海华腾变频器代理,变频器维修!!!   QQ:545636511

网友AB(2012-04-13):
建议检查一下机械部分,也可能电路有故障,检查电压,电流。
大家才是真的好

网友AC:
一般分度电机带的负荷都不大,因为要频繁启动,如果负荷大一点点,电流都会大很多,烧了电机而没找出原因,肯定要把电机电源回路检查无误,空载试运行,如电机温度正常,就只有机械部分了

网友AD:
运行时候 检测一下电流 电压 缺相和机械摩擦力为多

网友AE:
你的电气柜子里德环境是怎样的,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接触器触点的原因引起的,因为你已经把电机和热继电器都换掉了,剩下的就只剩电源和这个了。不过你还得先看看带载和不带载是否正常,这个可以跟其它正常设备对比的出来(测测电流),确定到底是负载还是电路上的故障再来做针对性处理。祝你好运

网友AF:
参考6楼 和10楼的 很有收获

网友AG:
会不会因为频繁启动,热继来不及工作导致

网友AH:
同意19楼的

网友AI(2012-06-14):
频繁启动那就是说启动输出力矩大,电流大。换一个力矩大点电机行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