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CJ2M-CPU35的电池拔了时间长了程序是不是会自动消失了?

楼主(2011-11-21):
请教一下CJ2M-CPU35的电池拔了时间长了程序是不是会自动消失了?如果清除不了有没有其他比较简单的方法来清除里面的程序!

网友A:
不会,但寄存器的数据会消失
谢谢。咨询过欧姆龙客服了。回答的跟你一样的。程序不会消失。寄存器数据会消失

网友B:
程序好像十几年不会丢失,但是寄存器会在15天后因电容电量损失就会被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