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间限制的升温程序怎么写,高手,你看看你会吗

楼主(2011-11-21):
直接升温我可以写,但有时间限制的怎么写,高手请看。。。。。。
比如我有一设备用的是FX3G-60MPLC温度模块用的是FX2N-4AD-PT,现在要给设备升温,30度升到60度,每两分钟升一度,怎么写?

网友A:
这要结合你的升温环境来调节PID实现的,和你要加热的介质和加热器功率大小有关系的,

楼主:
我这里用的是热蒸汽,阀门控制的,能具体说一下怎么写吗

网友B:
结合PID控制的 需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计算

楼主:
[
upload=1]
y2:蒸汽阀门 如果现在设备要求60度升到80度,每一分钟两度,大家看看怎么写?谢谢了!

网友C:
你每分钟升2℃的作用是什么???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D:
P I D 指令套進去,然後目標值每分鐘加2度這樣就可以了

网友E:
怎么升温??
求解 求精 工控工程、低压电气自动化控制服务

网友F:
这个跟你的加热功率等参数有关的,需要计算一下。这个不难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