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小弟看看,一个类似于采样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算不算是采样的,暂且就这么说好了。
厂家要求就是做一台打洞机,两台步进双轴定位。PLC为台达dvp-32es
1.按规律打孔已经解决了(就是对一个圆分度,一个圆在圆周上等分打孔,这个已经解决了,经过调试)
2.现在没有解决的是厂家要仿制人家的产品,上面的孔是无规律的。
现在想到的是每打一孔记下脉冲,后一个孔是前一个的相对脉冲,分别记到D300,D301,D302.。。。。。。。。
还有就是用触摸屏配方做记录。
但是这样做程序就要写很长,也很繁琐,而且要仿制的产品也不止一个,目前手上的样品上面就有100个孔。
想请教大家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做这个方案?

网友A:
还是用触摸屏配方,做这样的程序.
先打到手动模式,走1步位置,登记到配方,再走第2步位置,登记到配方,等等
再打到运行模式,运行走动登记的每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就可以仿制人家的产品,的孔是无规律的
程序有人做过,是可行的,不过还是用一点难度

楼主:
恩,下午用配方试试,用D300,D301,D302这样排下去几乎是个无底洞!

网友B:
选用配方做。

网友C:
应该就是钻孔机之类的设备,LZ非要称之.......
若是无规律产品,用配方功能加绝对座标应能解决.最主要是优化排序,提高加工效率.
若是有规律的大圆周,多圆周,多孔位(一个圆周上有上百个,甚至数百个孔位)的产品,其实在合围的时候,还是有技巧的.

楼主:
确实是一个钻孔机,我们都叫它打洞机的

网友D:
其实按照楼主的楼主还是知道位置的,还是算作有规律吧,你就绝对坐标了,只是坐标是你要逐个输入的。其实真正的没规律是连坐标都不那么好知道的。

网友E:
用触摸屏做更加简单了,把每次的打孔的半径存入D300,每次旋转的定位的距离存入D301,有这两个点就可以定位了,这样就可以无规律的打孔啊!在触摸屏上将D300,D301做成可以输入的数据的窗口,很容易就实现了。
绿色的微笑

网友F:
其实就是配方问题,可以做到屏里,或PLC ZHO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