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各位先进, 小弟刚接触PLC, 有很多地方需要指导, 请大家不吝赐教.

请教GX Works2使用上的问题
1. 使用 GX Works2 \ 开启Open other prokecj \ GX Developer 的档案会出现错误, 开如何处理?

2. GX Works2 显示注解可以像GX Developer 指定行数吗?

3. GX Works2 执行 Simulator 会启动一行工具列, 但一直是反白的状态, 请问这个如何使用?有何作用?

网友A:
1、请不要使用中文字符作为项目名或者项目保存路径中不要含有中文字符。
2、在View---display Format for device comment(注解显示格式) 中去设置。
3、该工具栏用于模拟器调试程序,如中断,步进程序等等,但是FX系列机型不支持,请使用Q系列。

Good Luck~

楼主:
真是太感谢你了

但是我找不到display Format for device comment这个选项

网友A:
我十分同情您的遭遇。

网友B:
网上有中文版的啊,英文的我不懂
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