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飞剪原理图
一台送纸伺服,一台切纸伺服,切纸辊一周两把刀,直径是D0,同步区为60MM,加减速区各为5MM,其余的是补偿区,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做加减速区和补偿区的程序,请哪位大虾指点一下,或者发个样例程序,最好是永宏的,本人不胜感谢。邮箱XBH631@126.COM

网友A:
    这个加减速区的程序还是应该通过伺服控制啊!你应该将DF和DA,CE和EG分成四段来写入程序啊,每段的速度不同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是顺时针旋转的话,GE段走完后,立即加速走完ED段,到DF段减速就行了。
绿色的微笑

楼主:
D-E段的速度就是送料辊的速度,这个好办,关键是如何将加减速区和补偿区的速度与送料辊同步,实际送料辊与切刀辊的直径为190MM,如果送料辊送料250MM的话,切刀辊减去D-E的长度60MM后,还有接近于240MM的距离要运行,要在相同时间准确无误的同步,不得正负0.5MM,那个程序怎么做呢?请做过的高手给予帮助。这实际就是一个电子凸轮控制的飞剪程序,本人没做过,所以请教。PLC采用的是永宏FBS-32MN,找永宏售后服务搞过程序样例,他们说没搞过,早知道这样就不会用永宏的了,现在已经花了二千多元买回了,丢掉可惜,我知道改用其他品牌的就好办了。

楼主:
问题补充:送纸辊和切刀辊也可能是其他的直径如159MM,另外速度是可以调节的,用的是FBS-B2A1D模块,用电位器调整。

楼主:
现在就是要保证速度同步定长追色长度正负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减速区的程序还是应该通过伺服控制啊!你应该将DF和DA,CE和EG分成四段来写入程序啊,每段的速度不同就可以了,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就解决了吗。也就是说如果是顺时针旋转的话,GE段走完后,立即加速走完ED段,到DF段减速就行了。

关键是切刀的速度是送料辊给的,如果设定每片长250MM,那么送料辊运行250MM时,切刀辊不管送料辊的速度如何发生变化,切刀辊始终要走1/2周长,因为是两把刀.哪位大虾帮下吧

网友B:
可难。。最好换台达的20PM。或者换带电子凸轮功能的伺服。。不要考虑了。。。。。时间就是金钱。。

网友C:
( ⊙ o ⊙ )是的,台达20PM是有专用飞剪程序的,新出的10MC也有飞剪程序,但它使用总线控制,需要总线控制台达A2专用伺服配合
  •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楼主:
    可已经买了永宏,我也知道台达的好用,而且台达的售后服务好,有什么难点别人工程师毫无保留的指点你,还可给程序样例,我前几年就尝到了台达的好处,只是这次是别人选购的永宏产品,问永宏广州总部,说没做过,有的人说有,也不能给,那是客户的知识产权,真的好晕。

网友B:
    如果就分三个区就好做点。。一个加速区,一个同步同速剪切区,一个高速回原点区。这样可以达到你的剪切要求。。不过就是机械冲击大点。。程序就简单多了。。你就把加速段分好多段,每段做个中断更新脉冲频率和个数就行。。祝你成功。。。呵呵。。搞好告诉我。。永宏的我没用过。。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D:
    送料伺服到达F点是开始减速,达到送料伺服可剪切伺服同步,到达剪切位置剪切

网友E:
    兄弟,你可以问一下此人 :
    上海范堤永宏办事处的技术人员 廖姣阳:QQ396761955
  • 下载积分:+1(894560869)

网友F:
我有永宏的可以电话联系我13616142498

网友G(2011-12-24):
用这个做飞剪比较麻烦,在剪切的同时还要保持同步状态,送料速度是有快慢的,比较成熟的方案是用飞剪控制器。

网友B:
刚看了永宏的编程手册,,如果剪切速度不高就把所剪切的长度分成多段,在每段结束时利用计数中断更新脉冲频率和个数。。这就成了一个电子凸轮曲线了。。。

网友H:
这个程序永宏应该做得到吧,只是传动辊和剪切辊必需联动

网友I(2012-09-07):
我也认为是可以的,我有见过永宏人家做的追剪机。那PLC还是很大块的那种呢
索取资料请到http://shop108354823.taobao.com并留下QQ邮箱。谢谢!

网友J:
九楼说的不错

网友K(2022-06-16):
感谢,很好的分享,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