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QD75控制形式

楼主(2011-11-21):
如果我要用QD75执行两段速度不一样控制,是不是可以用速度位置切换定位控制系统来实现呢?大家懂的高手可以谈谈!

网友A:
可以用變速指令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B:
如果你第一段 不用定位 第2断要走定位的时候 用V/P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第一段 不用定位 第2断要走定位的时候 用V/P切换
关键是我两端都要走为止,那该怎么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