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选型

楼主(2011-11-21):
用一个电位器住主调7组变频器的速度,,然后每台中间在加6个微调的电位器调节平衡。。。大家觉得选哪种变频器比较好,,, 三菱,LG。西门子这三款

网友A:
我用过台达的,西门子可能不行吧

网友B:
应该是变频器都可以啊
绿色的微笑

网友C:
变频器原理啊,控制都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