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描述:加热示意图
  最近需要做一个工程。主要是控制反应釜的釜内温度。温度需要控制在450°左右。上下可以偏差十度。反应釜的加温方式为:在燃烧炉内燃烧天然气,然后通过风机把燃烧炉内的热风送到反应釜外的夹层内。对于控温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控制风机转速(变频控制),来控制送热风的风量,第二种时风机风量恒定,控制风管上的比例阀来控制热风量。
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1:第一种控制方式(变频控制)和第二种那种方式好(在控制温度方面
                    2:第一种方式是否能达到温度偏差在正负十度以内,能否使用PID调节来控制风机的转速
希望做过类似工程的高手能指点一下。

网友A:
我个人觉得第二种控制风量的温差会小一点,其实风量不定的话温度变化会比较大

网友B:
个人认为第二种控制方式比较好

网友C:
只要你的热源能够超过450度的,而且反应釜内对风量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用第二种方法应该会简单一点的

网友D:
第一种方法能达到温度偏差在正负十度以内,使用PID调节来控制风机的转速,这个很简单用一个PID控制的温度表就可以了并且还节能,第二种方法的好处是温度反应快。

网友E:
个人觉得第一种方法好,只要你的燃烧器能有足够的热能,用温控器就能达到你的要求,而且温度偏差可控制在正负2度内,用温控器的4-20ma l来控制风机的转速,当然最底频率要在30hz ,我在锅炉就这样识置,当然我的最高温度260 度,没达到450 ,个人的看法,呵呵

网友F:
控制进风量

网友G:
我偏向用变频器

网友H:
在这种温度要求不严格的情况下哪一种控制方式是无所谓的。

网友I:
搞个温控器了 还搞什么PID

网友J:
我们也有相同的设备,我控制的很准,我的温度不过是300度,我们是直接按焚烧炉给导热油加热,然后通过管道控制导热油给一个循环管道加热,到了就减少比例,其他的油就自己在加热管道中循环。

网友K:
两种效果都差不多,但如果从成本上来考虑,个人认为第二种适合,变频器的价格怎么也要比温控器的高

网友L:
搞个温控器就可以了,第二种好

网友M:
你的正负10度误差两种都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从低碳来说当然是前者好。从设备成本来说,后者便宜一些,这个该要看你的风机大小才知道是哪个便宜

网友N:
我认为这两种方法都不好,用比例式燃烧机,用PID控制燃烧机火力大小,
送热风的风量不要变

网友O:
个人认为15楼的方法才是最好的,风量大小变化频繁对于温度控制效果不够精确

网友P:
两种都可以啊!第一种波动大而频繁,第二种精确一点少波动。成本要看管道粗细了,一般是差不多。
我工厂的反应釜是用蒸汽盘管加热,比例阀温度计控制,很省能源。使用电厂发电后的产生的蒸汽,不浪费,低碳的说。温度可到60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