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三菱FX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与扩展单元的区别

楼主(2011-11-21):
大家好:
请问三菱FX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与扩展单元有什么区别, FX1N的PLC的后面是不可以直接,连接扩展单元呢,
还是先连接扩展模块后才可以连接扩展单元呢,
FX1N60MT 可不可以直接连接,FX2N48ET,
多谢指教,

网友A:
FX1N的主机可以使用FX2N-32E 48E的
扩展单元有电源,通常有入又有出,比如32ER,48ER。
扩展模块没电源。通常是8点或16点的。

网友B:
描述:程序
描述:PLC图片
上次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你。
我那次回答的很详细了。你怎么不信。
这回我手头上正好有这两个东西FX1N60 MT FX2N-48ER.现在给你做个试验,把图片传上来。
你看看这个结果你满意不
注意本体是FX1N是AC才可以。(我的两个都是AC220V供电)
下载积分:+5(37084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