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请问三菱FX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与扩展单元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1-11-21):
各位朋友:
请问三菱FX系列PLC的扩展模块与扩展单元有什么区别, FX1N的PLC的后面是不可以直接,连接扩展单元呢,
还是先连接扩展模块后才可以连接扩展单元呢,
FX1N60MT 可不可以直接连接,FX2N48ET,
多谢指教,有分哦

网友A:
主要是看你的基本单元了,如果这个基本单元是dc12v,不能接,如果是dc24v,
不能接FX2N-48ET-D.
如果是交流供电,就可以。基本单元和拓展单元可分别连接占32点的拓展模块。
每个fx1n的plc最多连接2个拓展单元
下载积分:+3(3708407)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