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在自动化装配机生产过程中,觉得用每个动作的转折点上都用感应器检测的话,程序好写,机器也比较稳定可靠,但因感应器较多可能会出现经常异位的现象而导致机器运行不稳定的现象,如:磁感开关移位,重复性差,光纤污染等不良现象,而且明显的是制造成本也会高不少,比如感应器要多用不少,更会导致PLC扩展模块增加,所以搞不好就会增加几千元的成本
   反之,如果尽量少用感应器,这个成本自然是节约了一大块,但写程序的时间,调试的时间会增加很多,但用户维护容易些,故障少点,用户反应好用很多,但是我们试机的时间大大增加了,权衡利弊后,觉得得不偿失
-----------------------------------------------------------------------------------------------------------------------
我们现在一台机器,16只气缸,除检测产品的有无外,用于动作协调的,只有4个信号,以前用每只气缸两个体信号共32个信号,但外部信号少的机器产量低些,主要靠内部时序完成,但异常情况很多,逻辑非常难搞,调机花个N久。。。。。。。。但还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情况超出了我的想象,觉得太吃力而且不告谱,请同行们看看到底是尽量少用感应器好,还是尽量多用为好,见外国佬 的机器非常少,请提供参考,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合适的话,就省,不能省则不省,电眼等用质量可靠的产品,

网友B:
有些地方可以省的 尽量少用感应器 看你怎么搞

网友C:
用户好用还是重要,他可以给你带来新的客户.

网友D:
当然是少用,优化改进程序

网友E:
涉及到安全和质量的一个也不能少

网友F:
根据生产设备功能合理改造

网友G:
能省就省,原则上好用又便宜最好。

网友H:
我看你这个只是程序的问题多点,没有做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何处理的情况,还有的是逻辑控制的问题多点,我建议你还是多想如何编程,我以前也遇到你类似的问题,如当气缸动作了,可是感应开关不动作的情况,那就要用时间去判断,超过时间就要怎样做,不要只是为了完成动作而编程,还要为处理故障而编程,再有你还是学学SFC,步进梯形图,使用这种编程,可以减少许多因为逻辑关系而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

QQ:84818626

网友I:
楼主程序调不好后发现了?其实关键是看你的程序思路,如果思路明朗,那么就可以少用这些,用个延时也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说一些动作条理不强,那么最好用。还有就是涉及到设备安全,人身安全的那是必须加的。功能性的当然也是不能缺少的。用不用还是要看设计者的思路。

网友J:
学习了。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减少输入点

网友K:
能少用就尽量少用,这样能提高程序的可靠性,不会因为感应器坏了,导致安全事故发生,使设备损坏。但程序一定要有层次性和条理性,否则出现动作混乱,更糟糕。

网友L:
程序的品质跟感应器多少没有太多关系,关键在于对设备工艺了解(包括设备多态异常情况综合考虑)和程序的逻辑与时序的清晰性,当然感应器能不用则不用(但老外的设备感应器用得还是不少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M:
这个只是你程序的问题罢了 可以用译码指令来写 方便的很 你只有执行完上一步才会执行下一步 哪有那么多的异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