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西门子S200的modbus通讯怎么编写
今天搞个一个下午都没写出来。

哪位大侠上传个例子参考下。
谢谢了

网友A:
西门子MODBUS协议不用编写,需要安装个库Toolbox_V32-STEP 7-Micro WIN 32 Instruction Library就可以了;如果想自己编写也可以,根据MODBUS协议格式,然后用发送或接收指令就可以实现。
Modbus通讯时最常用的是RTU通讯方式:
1.通讯时读请求格式如下:
从站地址(1个字节)、功能代码(1个字节)、从站数据起始地址(2个字节)、读数据长度(2个字节)、CRC校验(2个字节)。
2.读响应格式如下:
从站地址(1个字节)、功能代码(1个字节)、读数据长度(1个字节)、数据(长度与数据长度中的字节数相同)、CRC校验(2个字节)。
3. 写请求格式:
从站地址(1个字节)、功能代码(1个字节)、从站数据起始地址(2个字节)、写出数据长度(1个字节)、写出数据(长度与数据长度字节相同)、CRC校验(2个字节)。
4. 写响应格式:
从站地址(1个字节)、功能代码(1个字节)、从站数据起始地址(2个字节)、写数据长度(2个字节)、CRC校验(2个字节)。
如果为RTU通讯,校验方式为CRC校验;ASCII通讯时,校验方式为LRC校验方式。

楼主:
这我知道。不过具体怎们实现。。。。

网友B:
西门子S200的modbus组网,用MODUBS库,我自己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