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程序是怎样对应输出的

楼主(2011-11-21):
size=5]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刚接触西门了s7-200 PLC的,我不明白程序是怎样控制每一路输出的。例如我想让PLC 1路、3路、5路输出,其它的不用。程序是怎样控制的。或者换个说法,控制PLC 1路输出的程序改成控制PLC的第2路,改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输入I 输出Q
先入 再出

网友A:
不要急 搞台机器 把程序读出来 监控下 观察机器工艺流程 漫漫摸索

网友B:
Q0.0-Q0.7,对应输出的1-8路,1路改为2路,即将程序中的Q0,0改为Q0.1

网友C:
写程序时不能直接挂线圈,要加中间辅助继电器

楼主:
感谢大家,我明白了。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程序时不能直接挂线圈,要加中间辅助继电器
这个还是第一次看到 ,蛮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