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1):
请问下各位,我用三菱 QJ71C24N 和富士温控表进行RS485通讯 用input 和output进行命令 接收和发送 富士PXR系列温控表我以前用上位机做过通讯的 我就是将上位机发送的报文格式,然后将其中发送到串口的字符串照搬到PLC中的output命令作为发送。 问题:我收到的数据竟然就是我发送的指令 一模一样 而且模块指示灯一直都是收和发同时亮灯,求高手帮忙。

楼主:
描述:发送
描述:接收
下面是程序

网友A:
单向车道,双向行驶时需要有个指挥调度一下!
那请问,该如何调度,请给个提示或者建议,本人初次做通信跟别的仪表,谢谢了

网友B:
如果是无协议通讯,有一个指令CSET可以试试用用
那个不是用来清除的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通讯,希望给点意见

网友C:
建议查查接线
接线就两根线,应该木有问题吧!PLC这边 RDA和SDA一组短接;RDB和SDB一组短接;然后分别接到RS485+和RS485-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帮忙下啊

网友A:
1、接收不要长期待命
2、发送完毕后,清除缓存,再触发接受
3、接收完毕后,保存数据,再清除缓存,待命
发了个程序到你的sina邮箱,能麻烦帮我看看不,谢谢了

楼主:
要是有人做过RS485通讯成功过的,麻烦指点下是,或者发个小程序学习下也可以

网友D:
呵呵 ,以前玩过,即如485  modbus  rtu  之类的通讯  你可以在网上去下载一个串口调试软件,软后去买一个usb转串口的线,再买一个rs232转485的接口   成本100之内,可以用PLC发数据 软后用串口调试软件监视你所发出的字符,这样就可以监控你所发出的命令了,会很节省时间的,

网友A:
抱歉!我很少看邮箱。
如果是我,我会将接受代码计数加长到二者之和(发送和接收的),也许更多!先看看能接收什么!再来看看如何做。
不出意外,接收的将会是发送的+应答的

这方法也许最好理解!
谢谢你的建议,还是不行,只能接受到自身的。奇怪了,一样的字符串,PC机可以,PLC就是不行。失望小鬼子的玩意。

网友E:
设置下接收参数   3.zip (66 K) 下载次数:230
一直在学习

网友F:
学习下。。。。。。。。。。这方便资料真少

网友G:
这个模块用无协议通讯,在用软件设定一下,没有什么不成功的,多看一下你温控膜块的设定,是什么数据格式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