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两个电机同步

楼主(2011-11-21):
我有一台涂布机在运转过程中出现不同步现象,设备上安装有同步控制器,变频器,自动张力控制器,故障现象是如果在低速运转时两个电机可以同步正常运转,把电机速度提高一倍以上一个电机快一个电机就慢,速度越高误差越大,如果在高速运转时调节同步控制器是两个电机同步,在把速度降下来,两个电机又不同步。我用的是用富士变频器,另一台是台安变频器,收卷是用安川变频器,三个变频器信号连接同步控制器,请教怎样调正变频器参数才能在高速和低速运转时同步,多谢

网友A:
据你描述的情况可能是:变频器是三个型号不一样的问题,因各个厂家的变频器运行参数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随着时间变化问题会更突出,老式的涂布机电机后面是测速发电机,新式的是编码器如果这里有问题也会出现此情况。

网友B:
咱不用同一厂家的变频器呢

楼主:
收卷电机是用带编码器电机,其他两台用一般的摆线针电机,都是交流电机,

网友A:
那就先查一下同步控制器吧

网友C:
选用矢量变频器应该效果会好一些

网友D:
是个头痛的问题。

网友E:
要加装张力检测装置才行

网友F:
很多的时候,我们没办法使用同一型号的变频器,我们 公司的设备,变频器,PLC ,也是五花八门的

网友G:
有些公司有生产同步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H:
用同厂家,同型号的设备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I:
感觉应该统一变频器型号,另外同步控制器有时就是会输出不稳定的

网友J:
首先你要通过传动比计算出在最高速度时的两台电机的最高频率,这样才能保证两台是同步的。或是你把两个工位传动比和涂布机的最高线速度告诉我,我帮你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