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线该怎么来处理呢?

楼主(2011-11-21):
通讯线的屏蔽层该怎么来处理呢?接地吗?为什么?

网友A:
如果是自己做的屏蔽线最好是一头接地

网友B:
屏蔽线 抗干扰用的 不要吓搞

网友A:
我说的接地不是接大地,而是COM地端

楼主: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网友C:
要简单的话,就不管它了,搞干扰的效果不好罢了

网友D:
接COM公共端的。 不接没用的。 我试过。

网友E:
我都是一端接地,另一端剪掉啊

楼主:
也是要说接地呀,为什么呢

网友F:
屏蔽线是用来抗干扰的,看用在那个地方,如果是通讯信号比如485就要把它接在COM端,其他地方用不用无所谓!

网友G:
接信号地或电源负极

网友H:
屏蔽线应该接到接头的金属外壳上面

网友H:
如果没有严重的干扰信号的存在,不接也是可以的

网友I:
屏蔽线当然要可靠接地,如果没有什么干忧的话可以不接,如果经常有干忧信号窜入的话,并且造成动作失灵或者误动作误报警的话,就应该可靠接地。特别是用到对射光电开关的,伺服控制的。必须可靠接地。
绿色的微笑

网友J:
如果是金属插头就接在外套,如果没有的话就可接地!还有要求不高就可以 剪掉!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