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伺服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1):
三相交流伺服电机,要改变它的旋转方向,我知道是要改变驱动器里面相对应的参数值,但三相交流异步电机要改变其转向,只要调换两根相线就行,就不知道三相交流伺服电机也同样调换其两根相线,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现象?知道的就来说一下啦,谢谢!

网友A:
驱动器会出现报警的。

网友B:
自己试下 可以有可能 不可以也又可能 伺服电机看什么品牌

网友C:
有编码器时刻监控着电机,你说它还能怎么样?

网友D:
不要试吧,常用电机是以两相流入一相出设计,而伺服电机不是这设计的

网友E:
伺服电机的接线是固定的,更换驱动器是要报警的,要更换方向1;驱动器里设置电机的旋转方向参数,2日系伺服使用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可以在程序命令改变方向
不断向前

网友F:
U V W三想一根接错伺服都会发生报警,他的方向取决的控制方式,如果是速度模式,改变电压就可以改变方向,正电压就正转,负电压就反转,如果是位置模式,那就是脉冲+方向了。
下载积分:+2(陈大围) 热心助人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G:
对,楼上正解

网友H:
电机会震动,伺服会报警

网友I:
我用松下的A5系列伺服试过此种情况,伺服电机不转而且会有振动有高频声音,伺服接线一定要按说明书正常接线,避免出现不必要的异常情况

网友J(2012-03-23):
会报警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