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问题

楼主(2011-11-21):
请叫各位高手三菱PLC怎么样发出脉冲信号

网友A:
FX系列Y0-Y7可以发脉冲(晶体管输出),PLC可以用脉冲指令输出,其它也可以用定位模块发脉冲,具体做法,编程手册中有例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使用PLSY DRVI等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