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故障现象

楼主(2011-11-21):
一个能输出正负15的开关电源(是100W,衡孚的),当我在+15V输出端接上负载(是给一个电路板供电)时,-15V那一端测量出来的电压变成-17V了,+15那端测量还是+15V,但如果我把负栽去掉,正负15测量的电压都正常,,为什么我在+15V上接上负载,-15V那端会变成-17V呢?????

网友A:
正常,-15v是空载,所以正端有负载而且比较大时,负端空载时电压就会升高。

网友B:
这种现象就是开关电源的种状态,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真的会这样,还没留意过呢,请讲讲详细的原理呢,好不

网友D:
看附图,第一路输出加上负载后电压下降,变压器磁通量下降,反馈至初级后提高脉冲输入频率以提高次级输出电压,有负载端次级电压回到额定值,但空载端无负载,上升的电压无法消耗积累在滤波电容上形成你所述现象。
简单模型

网友E:
很正常的,空载和负载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不用为什么了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