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我是新手装完软件点GPPW报错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11-21):
各 位大师,小弟也想学习一下PLC,装好软件后,点GPPW启动程序时报错,说:为add-on追加菜单失败,考虑有以下原因 :1:内存不足,2,add-on用的寄存器损坏,我的内存是足够的,add-on用的寄存器损坏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求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2012-09-26):
可能是操作系统问题导致的。这个不是常见的错误。
关掉杀毒软件防火墙360再装一次试试。
注意有些软件只能用在XP下,在WIN7下要以管理员权限安装,在64操作系统下只能装GX 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