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1-22):
我们公司让外面做了一台设备,用的是FX1s-30MR的PLC,没几天有一个点坏了,修改时,怎么也连接不上。厂商过来后用自带的通信线就可以,用我的就不行。我在旁边看,也没发现他做什么手脚。请教有没有高人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呢?怎么做才能破解呀。不是为了了解程序,其实程序很简单,都会写。就是想搞懂这些鬼把戏。

        感谢各位大侠的关注。
我最初用的是GX Developer 7软件,我的传输线在其他plc上都可以用。厂商用的是FXGP WIN-C老版本的软件,用的是他自己的传输线,可以通讯。他如果用我的传输线就不行(传输线驱动也安装了)。然后我把他的软件拷过来安装在我的本本上,传输线驱动,及通讯端口还有波特率都设置正确。就是不行。我在旁边看他操作,也没有见他输入密码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我纳闷的原因。呵呵真的没有高手遇到过这种情况吗?今天我又安装了更高版本的软件GX Developer8.86.连接同讯。软件提示我说:你正连接的不是三菱公司许可的产品如果强制连接,后果自负。我点击确定,一点反应都没有。后面有几位前辈,说是通讯口线给改了,我拆下看了和正品没有什么差别啊。能否详细指点一下。感谢了

网友A:
人家的线可以,你的线不行。那就是你的线有问题?

楼主:
我用的线没有问题,在其它PLC都试过了。

网友A:
他把PLC的通讯口的线给改了。

网友B:
查看一下你的计算机端口是多少,再去设置你的程序通讯端口。需要相同

网友C:
如果线没问题,很明显是COM口波特率没设对撒

网友D:
会不会是山寨的三菱FX1S-30MR?

楼主:
1.通讯端口设置的也没有问题。
2.用论坛里一位大侠说的方法,我检测了一下,这个PLC 是山寨的。
3.三楼的大侠,能不能说具体点,通讯口怎么改呀。我可以把它改过来吗?

网友E:
传程序时改一下就行。你想改成哪一个就是哪一个COM1----COM9
明天会更好!

网友F:
可能是针孔位调换了。

不用你说,我都估计出它是山寨机了。

楼主:
能改过来吗?我拆开看了一下啊,和正品一样啊!怎么改?

网友G:
没装驱动吧

网友H:
是不是有密码呀?

网友H:
也有可能是你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H:
可以把软件卸载了重新装一个新的版本 试一试

网友I:
COM口可能有问题
合作愉快!

网友J:
那肯定是你的通讯设置有问题,如果设置没问题的话,那就是人家设置了修改权限,你没有那个权限就无法修改,也就是说设置了密码。
绿色的微笑

网友K:
你的线原来有没有通信成功过呢,如果有的话就好搞!没有的话就难说了!
QQ321355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