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请教PLC和C的问题!!!!

楼主(2011-11-22):
我一个朋友说,PLC迟早会被高级计算机语言(C)所代替的,大家认为呢????

网友A:
不可能。
C语言反而有可能被其他语言先淘汰。

网友B:
虽然其他跟简洁的计算机语言会出来
但C语言作为计算机比较底层的语言,还是不会被淘汰.
PLC被淘汰也不太可能,宋伯生那本书说的很好了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plc今后可以运行c语言吧!

楼主:
我一个朋友,在群里大呼小叫的,自己编了点C++的程序发出来给我们看看,嚣张的很,还扬言”PLC这种单片机“迟早会被计算机语言取代的,貌似PLC和单片机是两码事。。。。

网友B:
嵌入式计算机功能很运算速度确实强大,可以做为高端控制场合.
PLC也有它的运用场合

网友D:
贝加莱的不就是C语言编程么,Sigmatak不也是C语言么。
西门子,GE不都有C语言编程包么。
包括遵守IEC61131-3 标准的ST语言不就是类似于Pascal的编程方式么。
现场的操作工程师仍然钟爱梯形图的方式,因为其与电路图类似。不管使用何种方式,其底层不是依然是汇编方式么,只不过编译器不同罢了。
所以不要纠结于谁取代谁……

网友E:
现在还不可能
请保护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