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用哪个型号的PLC好控制

楼主(2011-11-22):
三菱伺服用哪个型号的PLC好控制

网友A:
FX1S-MT 主机本体可控制2台伺服
FX1N-MT 主机本体可控制2台伺服
FX3G-MT 主机本体可控制3台伺服
FX3U-MT 主机本体可控制3台伺服
此外还可以加各种模块和适配器控制更多伺服
如果伺服数量很多,可以用Q系列,或者总线控制

网友B:
一般是晶体管输出的PLC都可以控制伺服的,如三菱FX,A,Q列 OMRON, SIEMENS, 台达,AB, 松下等。
如需带通讯的话,建议使用三菱Q系列(对应三菱伺服同网)。

网友C:
最好不要用siemens的plc,我的就不好用,用不了的

网友D:
三菱伺服用三菱PLC控制就行啊

网友E:
用定位模块 FX2N-10GM FX2N-20GM也可以控制,

网友F(2012-03-19):
其实都可以

网友G:
看来我要上传点PLC的选型资料了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