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盘位置控制

楼主(2011-11-22):
有谁做过类似工程交流一下?

网友A:
将编码器A,B脉冲信号接到X0,X1. 在PLC程序中用双向高速计数指令就可以,具体位置与卖出关系,可以换算一下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编码器A,B脉冲信号接到X0,X1. 在PLC程序中用双向高速计数指令就可以,具体位置与卖出关系,可以换算一下就可!
计划用的是编码盘(就一块圆铁边上打孔)加光电开关,就一个输入点,不是旋转编码器,所以没有A/B相输入,只用了X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