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VFD-B 接单相220V调参数

楼主(2011-11-22):
台达VFD-B 380V 0.75KW 想在家接单相220V电先把参数调好,可不可以

网友A:
没问题的

网友B:
我去试一下
明天会更好!

网友C:
能带动吗?

网友A:
搞错了,我以为是我用的台达VFD-L单相变频器

网友D:
楼主可以用一个小变压器变出380v调试啊,就是那种输入380v输出220v的变压器,只要在输出220的地方接上220v家用照明就可以输出380v的2相电源,驱动变频是没问题的

楼主:
谢谢楼上,关键没变压器,如果是单相变压器,变频器报缺相不知道能不能设参数

网友E:
用变压器接两端,空中间不报错

网友F:
我的什么啊,了不起

网友G:
没问题的,接单相220V是可以调参数的。

网友H:
曾经把三相接入了两跟火线一根零线,照样调参数。

网友I:
五楼的说法是比较安全的,也是可行的,用控制变压器就可以。

楼主:
7楼的说法正确,今天找了个小变压器,220变110的,反过了接变压器发热,后来找个可调电阻接在220V端,问题解决,接变频器R和T不带负载给启动信号还有输出,没有任何报错

网友J:
不用变压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K:
学习啦,这样以后调参数,就方便了!

网友L:
可以用220V变380V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