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N编程问题

楼主(2011-11-22):
当X1接通时,把K10传送到D10
当X2接通时,把K20传送到D10
当X3接通时,把K30传送到D10
现在问题是X1 X2 X3是随机接通的,也就是说只接通X1 , X2 . X1X2. 或X1X2X3同时接通。当两个以上的端子同时接通时,只把数值最大的传送到D10,例如当X2X3同时接通时,只把K30送到D10 中 请问该如何编程

网友A:
ld x1 mov k10 d8,ld x2 mov k20 d8,ld x3 mov k30 d8,ld m8000 mov d8 d10,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指点,我还不知道能同时一个D中写入不同数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