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伺服如何选型??

楼主(2011-11-22):
各位前辈,请教一下,现有一水平工作台需要伺服带动丝杆拖动,工作台两边各装一套滑轨滑块,工作台带工件总重200KG,移动速度要20mm/s,动作完成时间在4S之内,
丝杆导程为5mm,丝杆总长度为1.2m,伺服轴和丝杆由连接器连接,请问伺服马达功率怎么选择?
谢谢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找你们做机械的人算一下扭矩比较好

楼主:
谢谢站长,公司没有做机械设计的,我用选型手册算过,最后必须转矩是0.36NM,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这样的话选三菱的HC-KFS23(BG)型伺服马达,200W的就够了,请问可以达到要求吗??请大家帮忙看看,谢谢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A:
200W的马达,额定转矩是0.64NM
有三种组合:
HF-KN23J-S100 + MR-E-20A-KH003
HC-KFS23 + MR-J2S-20A
HF-KP23 + MR-J3-20A
当然电机可以用带B的,也可以不不带B的,根据工艺需求

楼主:
再次谢谢了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