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
求救威纶屏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1-11-22):
下载时出现错误,字体加载失败! 导致程序无法下载.请大师们指教!谢谢!

网友A:
多下载几次试下,我这个屏也是这样,有时行有时又字体加载失败
QQ:532904130

网友B:
更改字体重新编译下载

网友C:
观点,上电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如果500系列可能与编辑软件的版本有关。

网友E:
我笔记本下载时也出现这个问题,找不到原因,最终把原因归结到公司给我配的笔记本太烂。。。有知道的朋友分享下啊

网友F(2012-10-07):
三楼的朋友说更改字体,如何更改呢,说来听听,不胜感激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有时可以,有时下载失败,无法加载字体

网友G:
编译的时候把创建字体文件打上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