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的模块真假,是否翻新的怎么去识别。

楼主(2011-11-22):
Q的cpu模块。电源模块,基板等能仿造吗?
今天买的电源模块里面一个元器件的引脚竟然有黄腊管包着。这个模块能是假的吗。
大家说怎么去识别翻新的Q模块。

网友A:
CPU 电源 基板通常都是真的 有少数翻新的 翻新的好识别,肯定有些地方是旧的
Q的X Y AD DA假的多 高仿的 要看很多细节
这些是真品的外观图

楼主:
Q的CPU有没有是翻新的呢。
我知道这个Q的CPU国内是造不出来的

楼主:
我们买的外表也是这样的。

网友A:
有翻新的,但翻新的仔细看,有很多痕迹。
翻新的人是拿旧的来用超声波清洗后再卖,但用过的比较是用过的,肯定有很多小磕小碰。

楼主:
我们刚买的电源模块里面一个元器件的引脚竟然有黄蜡管包着,而且两个模块接地的铁片形状都不一样。
真的很让人怀疑。

网友A:
光一个元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的,如果很多个元件都这样,就不对了。还有如果是翻新的,肯定以前就是旧的,旧的外壳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