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在写程序时OUT后面不能输出T或者C?

楼主(2011-11-22):
各位高手:请问我在写程序时OUT后面不能输出T或者C?

网友A:
可以的,但用梯形图编程比较好,直接按F7,C0空格K30

网友B:
楼上的正解的。可以的

网友C:
你是不是把c0 写成co了

网友D:
楼主好像没说是什么类型的PLC。怎么二楼就给解答了!!应该说很多PLC在OUT之后就不能输出什么C、T之类的指令了!

网友E:
你后面没有写K多少 什么的吧

网友F:
应该是操作有误引起的吧。

网友G:
楼上都是正解
另外,梯形图编程,OUT你按F7和F8也是又区别的哈~~

网友H:
没有设定正确啊,再看一下手册

网友I:
应该是操作问题啊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J:
要知道就要自己多动用,多试验!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K:
可能是你用梯形图时,放在最后一列了,有的PLC不支持
QQ32135553

网友L:
PLC类型不一样吧,台达的PLC就不能OUT T或C。。。。
台达PLC把T和C当成了应用指令
让爱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网友M(2012-03-02):
用梯形图快点。

网友N:
OMRON不能嘀。

网友O:
有的PLC的T,C有专用指令的,看下指令栏就知道了哇

网友P:
工控为题要求比较严密

网友Q:
快捷键我还不太会使用呢, 就会 OUT LD 哈哈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R:
该不会是没有用到空格 就直接输出吧 多看下手册
来而不往非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