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GX中的IO模块,智能控制模块的开关设置

楼主(2011-11-22):
图中的5555,0000,05DC代表的含义是什么?我查了相对应的模块手册都没有写到有关这方面的设置内容,请教该参考那部手册

楼主:
已经找到了

网友A:
找到了就好,应该是对模块的一些设置吧。AD模块应该是电压,电流类型,分辨率之类

楼主:
恩,对的,是选择传输模式